H98A,不开机,3.3伏短路,问题竟是他……

楼主(2021-08-04):
拿到手发现插电没反应,直接量typec的电压和待机电感阻值,5伏有了,在跳变,3.3对地完全短,量一下待机3.3上面的后继电压3.3-sus和3.3_RUN,发现3.3_sus也短路,直接拆除后继电压的供电芯片,待机和后继短路排除,上电,电流表显示19v,0.049a,待机明显不对,正常待机0.007,绝对有漏电,量了量3.3sus,发现漏电3.0v,再量1.8,漏电0.5v,这个1.8是触发后才有的,3.3sus和1.8同时给u供电,不用多想,虽然阻值都正常了,肯定u有问题,直接干u,换了u后,1.8伏漏电排除,完全没电压,但是3.3sus依然漏电2.7伏,待机0.052a,是那的问题呢?只能一路一路拆除了,发现3.3sus只给u和wifi供电,wifi的电压是通过电阻转换成的电压,首先排除,u已经换了,不可能依然不良,所以只好把3.3sus所有到过的地方和信号都断开,最后发现竟然是typec旁边一个u8的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是控制usb数据的,也通u,3.3sus只是给他一个开启信号,所以一开始没想到是芯片的问题导致漏电,拆除以后故障排除,结束

网友A:
3V短路一一般是EC或者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短路一一般是EC或者南桥。。

3.3run和待机3.3去ec,3.3sis没去

网友:
3v短路,直接先把电感敲起来,看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路,一般80%都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