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声,没想到问题竟如此严重

楼主(2021-08-04):
依然是H98A,华为mate book 13锐龙版,拿到手正常开机,右下角喇叭打一个,什么声音都没有,自动检测说没识别到外设,请插上音响,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没打上认不到声卡,有可能驱动,也有可能声卡本体坏了,直接重新装一个驱动,排除了驱动,然后刷了下bios,虽然知道如果widi和声音全无才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排除一下,依然不是,于是上板量声卡,给声卡供电的有后继3.3run,1.8后继,5伏后继电压,量了量都正常,阻值也没问题,和好板对比着声卡附近全部量过,依然没问题,好的,直接干声卡,换了声卡后……开机!
好吧依然没有声音,这时候就要考虑一下声卡到cpu附近的线路了,现在所有的声卡都是数模转换芯片构成,供电排除,只能量数据了,对着点位查了一下,发现数据线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声卡的前10角,首先量了量他们的阻值,没问题,然后是电压,也没问题,这就奇怪了,按理说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一切正常怎么可能不认声卡呢,没办法,断电放一会以后把万用表打到欧姆档,特别量了一下声卡的数据和时钟传输线,这两条线只能在声卡内部看到一个date和clk的字眼,出了声卡就是其他的英文了,所以只能对着声卡量,5.6,9角这三个角分别是数据,时钟和同步,量到第五角的时候发现数据角阻值有4.6mΩ,很大,我们平常用的都是Ω,kΩ,然后才是mΩ,对比一下正常板,发现他们的数据和时钟都是1.02mΩ左右,这个板时钟也有1.0mΩ左右,只有数据是4.多,然后查线路,发现数据顺着线经过一个0欧电阻直接进cpu了,我草,只能先把电阻换一下,发现阻值没变化,接下来干谁不用说了,会修不会修,先干cpu,板可以不会修,cpu一定要会干,把cpu搞下来后量了量数据线阻值发现变大了,再量欧姆发现还是4.多,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先把cpu换了再说,等cpu干好以后晾了晾直接测这个数据的欧姆档,1.02mΩ,嗯没问题,上电开机插喇叭,号消失,声音出来,总结一下,会修不会修,先干cpu,结束

网友:
你这是专修华为的?

网友:
这U多少钱

网友:
有耐心,有技术!

网友:
会不会是原来的cpu虚焊

网友A:
取了Cpu为啥不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了Cpu为啥不是无穷大

是信号线  上面有串联器件  所以有阻值

网友B:
取了u,怎么还是一样的阻值呢?楼主

网友:
m,,,楼主想表达的是兆欧还是毫欧,,大小写而已,意思差之千里

网友:
CPU南桥三合一的CPU,估计南桥发出信号的问题

网友:
换的cpu还是加焊啊?

网友:
技术大神。。。。。。。。

网友:
会修不会修,先干CPU,学到了

网友:
这个风险就大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为啥要干CPU,整个USB声卡挂U口不好么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华为售后?有好板子对比太幸福了

网友:
你已经很会修了

网友:
为了修声音 去换CPU 这成本风险有点大啊

网友:
这个CPU的多少钱。。。。。

网友:
艰难的维修过程

网友:
我有一台Y580 开机有声音 运行也有 但是如果开机时间久了 重启就没声了……放几个小时 开机声音正常......太操蛋了

网友:
偷偷告诉我,是不是换声卡好的

网友:
加焊CPU啊还是更换的啊

网友:
换了新的cpu才好的,没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了u,怎么还是一样的阻值呢?楼主

取了就变了,我感觉之前应该是虚焊了,导致这个阻值跟空焊一样,如果是正常的就是,1.02MΩ,取下变成4MΩ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为啥要干CPU,整个USB声卡挂U口不好么

售后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