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什么电源芯片?用什么可以换有没有这种电源的资料

楼主(2021-08-04):
请教下这是什么电源芯片?用什么可以换有没有这种电源的资料

网友:
这是代号吧,像贴片那样的,不同的厂家代号不一样,具体看图纸

网友:
杂牌一体机的主板找不到资料电路,这是待机电源的芯片

网友:
这是RT家的,去淘宝找对应型号就行了

网友:
Richtek的,搜索代号EN=就可以了,后面两位不重要,但是=号需要

网友:
没有图纸估计很难辨别。

网友:
万能的淘宝,勾搭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1005001424621279.html
您可以咨询
RT8205MGQW Marking  EN=

RT8205LGQW Marking  EM=

RT8205EGQW Marking  DT=

RT8015BGQW Marking  GG=

RT8068AZQW Marking  13=

RT9921CGQW Marking  CW=

RT9995GQW Marking   A2=

网友:
是显卡的核心供电芯片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RT8205

网友:
找淘宝买家问问

网友A:
这种芯片看不到引脚,太难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看不到引脚,太难焊了

现在不都是用吹的吗?

网友:
20年前找资料用谷歌就没有找不到的,现在用百度找资料就没有能找到的!悲哀不?来坛子找是对的,起码同行之间还是会很大方的告诉你这是RT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都是用吹的吗?

就是吹也不好对准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