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sl400开机白屏(集显)

楼主(2021-08-04):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sl400,故障为开机进系统,内置显示器白屏,输出正常
维修思路:既然已经白屏,说明背光供电没有问题,维修从易到难,首先查看屏幕排口部分的图纸,找到屏的3.3v,经测试后发现,屏供电只有1.3v左右,查看图纸找到产生3.3的电路,经测量输入电压正常输出一段缺只有1.3v,在更换此管子后机器显示正常需要图纸思信我,免费,刚上论坛不会上传

网友(点评):
图纸论坛有的不用上传了 欢迎新人 发帖

网友:
应该有5脚的转换芯片,跑电路呀,把3v直接拉过去

网友:
飞线也可以,但是尽量不用就不用,有料板就直接找到故障换管子了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说明了料板的重要性

网友:
老板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新手技术都这么牛皮吗

网友:
论料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