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0UN 待机0.001A不触发已经解决

楼主(2021-08-04):
华硕X430UN 待机0.001A不触发已经解决

网友:
过程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换了两个是吧,两个管发烫严重是吧

网友:
损坏是吗,运气好哦,这样显卡都没死

网友:
修好就是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个是吧,两个管发烫严重是吧

直接测出来哪里的发烫,根本不通电,公共电都没有电压

网友:
管子短路吗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这系列U坏的很多

网友:
这板子,U不坏,那你就是中大奖了。

网友:
你好歹也配几个字嘛  让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华硕的修起来又要图纸 又要点位图的 很是麻烦

网友:
那就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不错,幸运显卡没有损坏

网友:
漂亮干的不错,可以学习了

网友:
大师 烧机的线一个接地 另一根是接哪里,电压调多少

网友(2022-05-17):
没直接击穿 楼主运气果然好

网友:
强行加1V供电上去

网友:
MOS管短路吗,

网友:
开局几张图,过程靠NB

网友(2024-05-21):
显卡供电短路 ?公共点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