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a-ud3r线路问题

楼主(2021-08-04):
无事买来一张p55坏板,无时钟无复位无cpu电压,测到pch-vrm pwrgd信号无电压,追到开启信号cpu_vtt经过r586加到Q52使其1和3脚导通。r586一端有1.15v别一端无电压换过两个r586 1k电阻故障依旧,把Q52拆除还是一样,电压就是加不到Q52上,查看板上线路无任何异常,何解?测量连接r417中的线路对地有650多的电阻,难道板层绝缘不良各位师父谁碰到这样的?解答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r418和r470是空的

网友:
Q52导通的话B极应该只有0.6v,拆掉Q51,正常就把Q51换掉。

网友:
另外应该先看看VR_RDY出来没有?

网友:
從電路中移除 Q51 以開啟 PCH_VRMPWRGD

网友:
PCH_VRMPWRGD 帶 3v

网友:
多谢各位,已修好原来是电源管理芯片ISL6336导至的,芯片挽后电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