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 UTC3844E 旁边的驱动电阻是多大的有没知道的朋友 告知下

楼主(2021-08-04):
今天充电突然发现充电器坏了  等着用 买了个新的了 不过手痒 拿回来拆起来修了
看了下 保险烧了 场管是PTP20N65 也烧了 稍微测了下 估计UTC3844E估计也烧了 然后3844的6脚连接场管G中间的驱动电阻也烧了  谁能告知一下这个驱动电阻阻值多少 烧了看不到  其他都容易搞 就这个阻值烧了看不到了 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图片上传了  就是这个电阻看不到了 难受

网友:
10欧或20欧都行,,用10欧吧

网友:
15欧的,不会错。

网友:
我看着这个残次品 也推测出15欧  听了楼上的 就确认用15了

网友:
我刚好修了一个充电器,也坏了一个这样的电阻,色环正常没有烧坏,但阻值10多k了,是15欧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60V20AH的6脚输出的确是15欧的!

网友:
常用10欧15或20欧都行............

网友A:
换上去15欧的  然后该换的都换了  现在空载输出83V多 应该正常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15欧的  然后该换的都换了  现在空载输出83V多 应该正常了 谢谢各位了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