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Q6A不触发曲折维修路!!!

楼主(2021-08-04):
     接一台笔记本,型号如题,品牌是Emachines(特地上网查询了下,就是宏基的)版号为DAOZQ5MB6D0,
按开机无反应,拆机发现开机键上只有0.06V电压,明细不对,查图纸,发现开机键直通EC的95脚, ,那接着查EC。发现AVCC为0V,它是由3VPCU而来, 查图发现它由PU4产生 ,网上订了两个(怕一个不保险,也幸亏订了两个,后面还真用上了)换完,上电,3VPCU有了,按开机,完美亮机。你以为这就完了,真正的曲折才开始!!!!
    这个本子是顾客换过电池的,电池挺新的,顾客说换了电池用了两天就不开机了,所以拿来修。当我修亮机后,也装上电池也没多想,去忙别的了。等我逛一圈回来,发现笔记本冷冰冰的。按开机,还是没反应,而且!!!而且!!!适配器灯居然熄灭了。拔掉插头再查又亮,一插笔记本就黑了。这不TMD大短路了么。
又拆开,直接烧机,发现是PQ21短路了 ,而PQ21和PQ22是产生3VPCU的,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
为了保险起见PQ21和PQ22一起换了 ,公共点不短路了,上电发现还是不能触发,测3VPCU还是为O.而且打值对地了。
接着烧机,发现了个奇葩,固态电容PC84居然短路了 看来刚才烧的很猛啊!!!。换掉此电容后以为就好了,可惜我又错了,换了电容后发现3VPCU阻值18,明显偏低,这个图忘了拍,接着烧机,发现漏电才200毫安左右,漏电太小了,不好找啊。省去过程与图片,最后发现是电池座后面的PU6发烫 PU6是应该是电池过温保护的,顾客自己换的电池说不定与本机不匹配导致烧了的。这个暂且可以拆掉不装(不知道不装它对电池影响如何)3VPCU阻值还是偏低,想想,又跟换了个PU4。此时3VPCU阻值总数是正常了 ,加电,发现也能产生3VPCU和5VPCU,正当我信心满满的去按开机键时,发现现实又给了我一耳光。妈蛋,居然还是无触发,测量电感上3VPCU和5VPCU都有,可是AVCC电压为0V。说不通啊,完全没道理。 用万用表量了下,发现AVCC和VCC这几个脚都与3VPCU不通。看图纸,电路上有一保险电阻R293 图上标的是2.2欧姆,实测114欧姆。直接短接。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哎,可能是我得罪了哪路神仙了,上电后发现还是不能开机,EC巨烫手。哎,这破机器太折腾人了,手上没有EC,带订。欢迎收看续集。

网友:
唉,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A:
这老板子这么折腾代价有点大啊,别等下桥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板子这么折腾代价有点大啊,别等下桥也烧了

享受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没有一点韧性还真的做不下去,哈哈。

耐心加热爱是必须的。

网友:
维修有难度,还要有耐性

网友B:
维修没有一点韧性还真的做不下去,哈哈。

网友:
确实有时候太浮躁都丢掉本心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个DA0ZRTMB6D0不加电。待机正常不加电,换了ec也不加电,独显,我估地cpu的问题,直接量了一下,桥没发出s3,.s4信号

网友:
修好也不容易啊  努力

网友:
这种老板子换我真是没心情修

网友:
有图纸还好办。我遇到那些没图纸的就灌瓶啤酒再修

网友C:
维修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更是成长的过程也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历经千难,最后修成的喜悦和开心,伴随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把维修这个事业搞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更是成长的过程也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历经千难,最后修成的喜悦和开心,伴随着我们 ...

因为热爱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在摸索中前进,与君共勉。

网友:
因为热爱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在摸索中前进,这句话精辟

网友:
抱歉各位同胞,EC到手后,迅速跟换,但还是无触发,测VCCRTC3.3正常,RTCRST电压为0,直通南桥,桥挂了。全剧终。

网友:
老机器了,问题大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确实需要耐性,需要这种故障我一般修会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