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A开机提示: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

楼主(2021-08-04):
华硕Z77-A开机提示: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BIOS刷过该搞的都搞了还是开机卡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非要按F1进BIOS再按F8选择硬盘启动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翻译出来就是“”新cpu安装! 请进入安装程序配置您的系统“。本人的维修思路认为应该是检测CPU的信号存在问题而导致的。此信号为O_SKTOCC,即S o c k e t   O c c u p i e d(CPU插入) 这个讯号一般由 CPU拉到地,在主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板 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 CMOS 对 CPU进行重新设定。所以重点检测COMS电池有没有电、IO芯片及这个信号所连接的零件。

网友:
怪哉,下午刷了第一版BIOS 0402好了,开机不在弹出这个提示

网友:
还是谢谢2楼给的思路,晚上开机又弹出了

网友:
再次谢谢2楼同行的指点,测O_SKTOCC无电压,OR32是2M电阻正常,直接换了OQ2完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