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3442 不触发待机0.095A

楼主(2021-08-05):
戴尔3442  不出发待机0.095A3v5v转换芯片发烫,电压都正常无3v5v更换芯片第一次更换电阻好了,20左右有不触发电流一样,第二维修加焊Ec芯片一个月后又不触发,待机电流一样,最后查到EC附近三极mos管电压不正常看图纸发现q2403 G极电压不正常更换解决

网友A:
描述过于简单,最好加上图纸截图,好贴会被会员加分或管理加精华!!是Q2403坏了吗?还是G极相连电路问题,

网友:
是G级有断线,导致管子不能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过于简单,最好加上图纸截图,好贴会被会员加分或管理加精华!!是Q2403坏了吗?还是G极相连电路问题,

论坛上有人发帖此问题给我有点像,我放上会是通病我放别人帖子连接上来,我这个是反修机3次维修机

网友:
反杀dell 3442不通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920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过于简单,最好加上图纸截图,好贴会被会员加分或管理加精华!!是Q2403坏了吗?还是G极相连电路问题,

不会排版在图片下面打文字,将就一些吧,问题 差不多帖子连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9202-1-1.html 不想拿别人成果来敷衍别人。遇到问题不要一样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这机器毛病很多   以前也到头疼

网友:
待机0.95A??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有进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