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用电池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1-08-05):
联想E480用电池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无待机电流,无公共点更换tpc电源接口解决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一样的现象,但是我没想过换电源头,感觉电源头不容易坏,应该换一个试一下的

网友:
Thinkpad接口通病了

网友:
修过几台没遇到。只要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意思接口坏不升压吗

网友:
没公共点吗

网友:
可以细心值得学习,干得漂亮

网友: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

网友A:
这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 只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通病了,。。。。。。。

这个通病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接口很难换吧

网友(点评):
风枪高4厘米对电源接口转着吹,温度380左右,风速5 快克2008,h从引脚方向向下吹,左手拿聂孑轻轻取下,坼下之前记得拍照,万一掉件可以看看位置

网友:
没事干时候可以先拆拆手机尾插,就会了,不难

网友B(2021-11-02):
E480 通病是  电源接口的二极管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480 通病是  电源接口的二极管虚焊!

哪个二极管,有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二极管,有图么

就接口附近  虚焊了  插拔接口 把板子拉变形 接口旁边的二极管就虚焊了  自己测一下

网友(2021-12-10):
遇到的都是接口的 多  还真没有注意 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
我也是接口碰到的多   二极管没什么印象

网友(2022-06-28):
TEPYC 的借口修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