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RTX2060,这是吹坏了核心吗

楼主(2021-08-05):
运气太差了,补焊核心后居然显存供电短路了。原来一块2070被我折腾成一坨x了都没坏。看看维修经过,这卡还有救吗。看图就是维修顺序,重植显存,动了a1后a通道全挂了,换新显存也一样,就吹了核心,然后就大短了。原来黑屏,修亮后图1最初花屏的样子,最后拆完显存供电还是大短

网友:
为什么不重植核心

网友A:
业余爱好,搞不了核心,能帮忙重植核心吗,怎么收费

网友:
烧鸡5a电流了,圈的地方内层发热

网友B:
是不是二修卡?显存短路核心挂的几率太大了。看看能不能屏蔽通道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二修卡?显存短路核心挂的几率太大了。看看能不能屏蔽通道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掉件卡,补齐后亮了花屏,核心封胶4角都裂了,怕是矿卡长期发热严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搞不了核心,能帮忙重植核心吗,怎么收费

搞核心很容易的,放心搞

网友:
多半加热时爆锡,要么就是压重了底部连了。吹下来打阻正常再重植。

网友:
需要拆下来重植核心

网友C:
大师们,请问测显卡的这个软件叫什么?在哪里能下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们,请问测显卡的这个软件叫什么?在哪里能下载?谢谢了。

软件论坛自己搜mats,命令可以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5832-1-1.html

网友:
这是底部连锡了

网友:
完蛋 干坏了核心哈哈

网友:
重植核心50RMB

网友D:
看GPU的成色,底充胶都焦黄了,说明这卡本身就经历了长期高温段炼,芯片内部漏电已经十分巨大,你再加焊就很可能彻底短路了。
象这种DIE底充胶焦黄的显卡,我是不沾的,无论修还是赌卡看见就绕着走。

网友:
gpu芯片内部晶圆的电路层间掺杂物离子,在高温下会扩散,回流和加焊时的高温(》200度)会严重加速扩散过程,会让晶圆的漏电率大增。象显存控制器的阻值,每加焊一次基本就变小10~20个二极体值直到彻底短路。

再加上晶圆的倒装封装突点,NV现在多半是中温无铅突点,突点熔点多在200~250度左右,就算晶圆底充胶内部没有水汽和裂缝未发生爆锡短路,突点和晶圆电极焊盘间的SI-CU的IMC化合物厚度也会随着高温变厚,变脆,最后断裂脱焊,导致不可逆的开路(常见的就是顽固的花屏故障,加焊好一段时间,用用又花)

所以,GPU能不动就不动,除非明确是GPU的问题(摔掉点,明显异常),否则还是先排除外围故障,最后无路可走再考虑加焊,重植或更换G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GPU的成色,底充胶都焦黄了,说明这卡本身就经历了长期高温段炼,芯片内部漏电已经十分巨大,你再加焊就很可能彻底短路了。
象这种DIE底充胶焦黄的显卡,我是不沾的,无论修还是赌卡看见就绕着走。

买了块,2070修好了,算是没亏吧

网友:
现在显卡真是赌不起。太贵了,等明年吧

网友:
这核心,,,太贵

网友:
核心虚焊的卡确实也不少,加焊以后显存控制器供电短路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大哥这都不是专业的吗
太厉害了

网友:
大哥我这有图纸您需要吗,我免费发您

网友:
重植核心

网友:
二楼的说法真是开了眼界。

网友:
搞核心很容易的,放心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