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HP 400 G1 DM去除CPU限制BIOS,HP 400 G3 DM支持ql2x的BIOS

楼主(2021-08-05):
HP 400 G1 DM去除CPU限制BIOS,HP 400 G3 DM支持ql2x的BIOS。本人未测试,各位有条件的大佬测试后反馈下。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400 G1 DM nvmeBoot CPUall.bin

400G1DM

400G3DM

网友:
HP这个小主机可是火了一阵子

网友:
坐等各位大佬测试,我也不知道!!

网友A(2021-10-21):
可以用标压的话  可以NVME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标压的话  可以NVME启动吗

G1最新原版bios就可以用nvme,这个bios不知道。

网友:
最新可以NVME 启动了  但是标压开机要按F1  要换cpu带T的就行

网友:
这个需要拆吗?我来试试

网友B(2021-11-20):
g1上65w处理器开机正常,要能能改tdp限制就好了,不管上多少w的CPU都只能在35w的tdp,运行频率高一点就撞电流墙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1上65w处理器开机正常,要能能改tdp限制就好了,不管上多少w的CPU都只能在35w的tdp,运行频率高一点就撞电 ...

用的是楼主的bios么?我的bios 是所谓的增霸版本,不能升级官方的bios。不知道楼主的bios 是否可以用?

网友:
楼主的bios,需要把芯片焊下来,上编程器写入。大于35w的CPU用是没毛病,有电流限制,自动就是降成35w。不能完全发挥性能,能改下电流限制就完善了

网友C:
G1,用编程器刷完,序列号都没有了。但是可以正常开机,nvme虽然bios看不到,但是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C:
G1,用编程器刷完,序列号都没有了。但是可以正常开机,nvme虽然bios看不到,但是可以正常启动

你用什么CPU?

网友(2022-04-04):
400g3的好用吗

网友D:
不能用,芯片组都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芯片组都不一样

后面还有一个bios 那个写的是400g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面还有一个bios 那个写的是400g3

G3那个是转载,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
楼主可以去除400g3或600g3的cpu限制吗?或者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2022-05-04):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了,正在找的

网友F:
能亮机,就是开机太慢了,等一分多钟才能亮。进系统更新BIOS到最新,更新ME到最新,还是一样慢!!!!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F:
能亮机,就是开机太慢了,等一分多钟才能亮。进系统更新BIOS到最新,更新ME到最新,还是一样慢!!!!

G1的还是G3的啊?

网友(2022-09-28):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正有一台G1上的45WCPU

网友(2022-12-28):
看看这个怎么样,需要pojiecpu限制

网友:
试一下这个怎么样

网友(2023-02-20):
试试能用不

网友(2023-05-06):
能用吗我正好有4台这玩意只能上带T的CPU

网友(2023-06-26):
#在这里快速回复#HP 400 G1 DM去除CPU限制BIOS,HP 400 G3 DM支持ql2x的BIOS。…

网友:
坐等好结果

网友(2024-02-22):
正好有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2024-08-16):
我的 HP 400 G1 DM  原机 I3-4代带T开机正常,  升级I5-4代带T  提示CPU错误。。刷了不显示。。

网友(2025-02-05):
BIOS里面含有3个微码:
506E3,  6代CPU的微码
506E8,  7代ES cpu的微码, 可以上qL2x , ql3x
906E9,  7代正式版cpu的微码

网友(2025-04-17):
你好,这个Bios是原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