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775tm,Cpu风扇不转

楼主(2021-08-05):
蓝天P775tm,Cpu风扇不转,显卡端正常,可正常开机 开机后五分钟左右报警。开启fn+1显卡风扇也不强冷。已拆开查了mos管 pu6 U13 三个电容都正常,cpu端风扇插座三脚1脚700多2脚三脚都为0,显卡端为1脚700多二脚为零,三脚为800多。求大神给点思路或有同机型的问题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EC U44 47脚和79脚短路接地为0,估计得换EC,VGA Fan48脚和81脚正常有700多,已送修

网友:
是EC问题,送修已更换,估计是当时改风扇大,风扇线路正负极打到一起造成EC短路。

网友(2021-09-12):
我也是这模具

网友:
是的,我查出来送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