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05):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OPPO R11st

  【故障现象】机器为进水,开机能到logo界面,定屏不进系统。

故障图 图1

【故障分析】

  进水定屏多为某个功能芯片底脚腐蚀,自检不通过,寻找腐蚀芯片。

【维修过程】

  这款机器屏蔽罩密封非常好,除了卡槽腐蚀的脏东西较多之外,屏蔽罩基本上刀枪不入。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2

  寻找屏蔽罩外面的芯片有没有腐蚀的。

查找腐蚀芯片 图3

  发现闪光灯下面有个芯片底脚有腐蚀。

芯片底脚有腐蚀 图4

  拆掉芯片清理底脚电解质。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5

  再次开机已经可以进系统,测试各功能,发现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

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 图6

  通常打开照相机黑屏不是i2c总线就是mipi成像总线出问题,那么进水的首先腐蚀带电的总线,所以十有八九是i2c通路出问题。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7

  按压照相APP打开人像自拍和视频录像都是黑屏。

手机照相机黑屏 图8

  说明前后像头都打不开,观察摄像头扣子扁平电缆没有腐蚀,座子没有腐蚀,但是前摄上面发现电解质。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9

  座子没有腐蚀,但是前摄上面发现电解质。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0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1

  剪开屏蔽罩有惊喜,供电管也有腐蚀。

供电管有腐蚀 图12

  两个供电管都是给前摄供电的,先处理左边腐蚀严重的。

处理腐蚀严重的供电管 图13

  底脚已经烧了。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4

  刮开底脚镀锡装回芯片,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5

  这两个是前后摄i2c通路上的电阻,均为2.2k,对照鑫智造图纸

鑫智造点位图 图16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7

  开机测量,上面电阻一头有1.8V,另一头电压时有时无,下面电阻两头电压也是时有时无,从苹果6上拆俩2.2k电阻更换。

电阻更换 图18

  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维修 图19

  开机测试故障依旧,再次给之前动过的五脚管补上稀浆,防止四个外脚没焊上。

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图20

  实验证明此五脚管虽为前摄供电管,但是装不好会导致前后拍照黑屏。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OPPO R11st进水开机定屏,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故障修复。

故障修复图 图21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