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不跑码秒杀一例

楼主(2021-08-05):
接到主板触发不亮机,上诊断卡00 ,不跑吗

测试CPU核心,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 当测到APU 供电 0.3V,不正常

APU正常供电为1.2V,供电芯片为PU301,RT8120D.  查RT8120D工作条件,7脚EN

翻译为,en脚小于0.4V时不工作, 实测为0.68V, 已经大于0.4V芯片条件正常

直接更换RT8120D

APU1.2V已出来,跑码到99 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请问APU 是不是也是桥供电 好久没修台机板

网友:
通病了。修过很多了!

网友A:
APU核心供电会用8脚IC来控制?

网友:
哎  技术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
但这样的主板有必要修嘛,修得腰酸背痛。。。。。。。。。。。。。。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就换,比修换稳定些,贵的主板彩修的吧

网友:
引脚定义分析的透彻,有技术就是手到擒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好搞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APU核心供电会用8脚IC来控制?

图一你不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