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不触发,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8-05):
华硕B85M不触发,不掉电。测量1.05ME只有0.43,管子是好的,1.5VDUAL也正常。。输出的ME连接太多地方了,怎么检测是哪里拉低了?

怎么搞好?

网友A:
1.05VME应该只有PCH用吧,怎么还连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ME应该只有PCH用吧,怎么还连很多地方?

点位图上显示有十几个点,CPU供电芯片那里也有。SHDN信号也有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评论的

网友:
应该是B85坏了吧

网友:
先测一下南桥内部有没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