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 无CPU供电,无复位,不过内存维修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2021-08-05):
接一片联想IH61MA V1.0主板,背面丝印:H61H2-LM5,应该是精英代工。 故障现象为:除了CPU,集显供电不出以外,其余供电基本正常。PCH供电1.05v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 PCH供电1.05V正常 集显供电0V不正常 内存供电1.5V正常

打开图纸(论坛上有) 测量9脚开启为低电平 跑线追查到 这里发现SLPS3信号正常为高,QN1受控于QN2,由于芝麻管坏的比较多,直接料板上拆了两个2N7002直接替换掉,
在测VR_EN已为正常的高电平.
故障现象改变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瞬间CPU有1.13V电压输出,插拔内存无效,刷新BIOS无效。,根据(华硕B85上面CPU供电芯片的PWROK被拉低也会照成这个现象)所以直接把QN4直接换掉。这里的PWROK对应VR_RDY.
然后上电,发现不在反复启动。变成稳定的运行模式。VR_RDY已为正常的3.3V.CPU供电也正常了 ,集显供电也正常了。

再次上电测试,依旧无显示。()在此说下我喜欢直接用万用表测BIOS片选信号,有跳变基本说明再跑码了)万用变测BIOS片选信号无跳变。全板供电正常,PCIEA11脚3.3v复位为0. 测量旁边A13.A14为0.388和0.391,图标就不传了,基本判断时钟已经出来了。

H61发出复位的条件为两个电源好和时钟,实测时钟基本正常,
PCH_SYSPWROK实测为低电平, 这是发给PCH电源好的信号之一,为低肯定不正常,再追查
VR_READY时,发现此信号也为低电平,继续查,查到这里真相浮出水面 实际测量VR_RDY为高,VR_READY为低。正常情况应该是VR_RDY为高,导通MN29,使MN28截止,从而使VR_READY被抬高为高电平然后发给PCH。测量MN29芝麻管G级为高,D级为3.2V,不正常,换掉后VR_READY已经正常抬高。在测量PCIEA11脚,已经正常3.3v
在用万用表BIOS片选,已经有正常的读写跳变,还是不跑码。测试内存基本条件满足:VTT供电0.75 .内存SPD 复位 ..条件满足,拔掉内存有4声报警,随即在论坛下载双bios刷上,故障依旧,随手换一根内存,哔哔两声,随即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补充一点:第二天返修,故障现象为:滴.滴.滴 .嘟       滴.滴.滴 .嘟   常见的三短一长报警。排除上拉,断线,电阻变质后,找到元凶。 黑框内的两个芝麻馆。这个原因不好查的原因是:两边都有上拉电压,且电压一致,两个芝麻官控制级正常,.
直接拆掉,反复重启几十次。问题完美解决。
拆掉直接搭过去

 会员205246300鑫豆2026-4-14 15:42
 会员241543300鑫豆2026-4-7 15:15
 会员311097300鑫豆2025-8-18 11:12
 会员372495300鑫豆2025-6-5 14:05
 会员396453300鑫豆2025-5-28 18:39

网友:
各位路过的大哥大姐,没分了麻烦加一点点分,不浪费自己的分的

网友:
技术真心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板子质量不行啊,居然同时坏了3个管子

网友:
这么老的板还能认真修的人不多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认真的修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r361没有料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
太牛B了,这个可以入精华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详细

画图纸的调皮了一般G都在左边

网友:
怎么加分啊

网友:
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A:
看图纸QN1.QN2.QN4都是NPN三极管啊,为什么换702场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QN1.QN2.QN4都是NPN三极管啊,为什么换702场管上去

此应该只负责导通截止,可以用场管替代

网友:
谢谢老大的详细分析!

网友:
厉害,楼主思路清晰,有耐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QN1.QN2.QN4都是NPN三极管啊,为什么换702场管上去

只是负责开关管作用,可以替换的

网友:
修的不错,老师教的好,自己又肯努力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分析

网友:
精英代工的图纸都有怎么。。。。。。。。。。。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已加满分 后面的小芝麻问题万用表确实不好测出来问题 有示波器就看得很明显了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论坛有你而精彩

网友:
2N7002是小MOS管
QN1 QN2 是三极管
最好找三极管换,1AM to4 K1P 这些三极管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必须赞一个

网友:
功底扎实,思路清晰,手艺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啊,这么复杂的故障都能修复,佩服

网友:
高手。希望以后多来高手。希望以后多来高手。希望以后多来高手。希望以后多来

网友:
你的一个帖子顶我两万大米饭,满满的都是干货

网友:
大神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牛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接一片联想IH61MA V1.0主板,背面丝印:H61H2-LM5,应该是精英代工。 故障现象为:除了CPU,集显供电不出以外,其余供电基本正常。PCH供电1.05v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 PCH供电1.05V正常 集显供电0V不正常 内存供电1.5V正常

打开图纸(论坛上有) 测量9脚开启为低电平 跑线追查到 这里发现SLPS3信号正常为高,QN1受控于QN2,由于芝麻管坏的比较多,直接料板上拆了两个2N7002直接替换掉,
在测VR_EN已为正常的高电平.
故障现象改变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瞬间CPU有1.13V电压输出,插拔内存无效,刷新BIOS无效。,根据(华硕B85上面CPU供电芯片的PWROK被拉低也会照成这个现象)所以直接把QN4直接换掉。这里的PWROK对应VR_RDY.
然后上电,发现不在反复启动。变成稳定的运行模式。VR_RDY已为正常的3.3V.CPU供电也正常了 ,集显供电也正常了。

再次上电测试,依旧无显示。()在此说下我喜欢直接用万用表测BIOS片选信号,有跳变基本说明再跑码了)万用变测BIOS片选信号无跳变。全板供电正常,PCIEA11脚3.3v复位为0.[/s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42742300鑫豆2025-3-11 17:47
 会员1460839300鑫豆2025-2-10 10:29
 会员1191972300鑫豆2024-12-5 18:18
 会员131295300鑫豆2024-11-27 15:34
 会员120960300鑫豆2024-11-22 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