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81M-S1有 CPU 1.7V都出来了CPU 不发热

楼主(2021-08-05):
有 CPU 1.7V都出来了CPU 不发热
CPU供电芯片95812 位置号DU1 2脚VR_ON有1.02V电压
短接EC 124 125脚  拆掉OR41 OR43 现已OK

网友:
你拆掉的和短接的那些应该是过流检测啊,这个有问题应该是开不了机的,CPU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A:
5V和12V短接是什么道理?

网友:
CPU有电压不工作和电压检测扯得上关系?

网友:
电压检测出问题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和12V短接是什么道理?

听他们说5V检测和12V检测的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他们说5V检测和12V检测的电压一样

分压出来都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和12V短接是什么道理?

atx电源输出的12v.和5v分压检测。都是2v可以短接

网友:
没温度是没正常工作吧   1.7是CPU发出SVID以前的VBOOT电压  调整后应该在1.75左右

网友:
在技嘉板子上遇到过,电压检测不正常不跑码

网友:
没看懂,你是

网友:
V5检测电压没有你换电阻不就好了,还这么麻烦

网友:
换个电阻比现在好,维修的本质是保持原功能,

网友:
1.7V是预设电压,工不工作还看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1.7v是预供电,不是cpu的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主,,只讲怎么修,不讲原理,,小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