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威视Ds-7808n-k2/8p通电,不亮机

楼主(2021-08-05):
来自: 北京
海康威视Ds-7808n-k2/8p通电,不亮机,测电压几乎都有,主控也热,是不是固件坏了,谁有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录像机坏的机率相当低,应该是有其他问题,建议发售后修理,如果自己修理好了,发一下过程

网友:
来自: 北京
好的,确实不好找资料,主板也买不到,和客户沟通了,重买一台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