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泰GTX1050不亮维修

楼主(2021-08-05):
接一主机,不亮机,拔掉显卡,能正常显示。判断显卡问题,拆下,型号为GTX1050 ,电脑完全没反应,这说明是没认到显卡,一般是供电问题。先打下各组阻值 这是核心的。
这是显存的,都没短路。
那接电测测电压看看。 核心0.8V正常,显存电压为0,图忘拍了。受控于这个PWM芯片
型号为UP1542S。 看了下脚位定义,和RT8120一样 ,刚好上次修过1050TI也是这个坏了,备的有货。为了确定二者能通用,特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果然能通用RT8120A,但是要注意3脚,如果是直接接地的,就直接换上就行,如果3脚是接了电阻到地的,要短接此电阻。
     换掉芯片,短接电阻,上电,完美亮机

网友A:
碰到过RT8120A的芯片7脚开启信号出问题的导致少电压  芯片本身坏的遇到的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RT8120A的芯片7脚开启信号出问题的导致少电压  芯片本身坏的遇到的更少

开启脚测的有0.8V,我遇到的两例都是芯片坏

网友B:
开启脚有电压输出没有短路的情况,应当首先换8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脚有电压输出没有短路的情况,应当首先换8120

嗯,这是典型的不输出,芯片坏。

网友:
典型的不输出

网友:
不输出,芯片坏。

网友C:
老哥 这是索泰.不是众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这是索泰.不是众泰

叫啥不重要,重要看结果

网友:
会修显卡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怎么我就遇不到这种故障的卡!!!

网友:
这种故障最漂亮,最喜欢维修的故障类型

网友:
这个你是说拨掉显卡,用集显就显示了吧,是认到了核心,供电部正常吧

网友:
众泰和索泰

网友:
众泰:我都躺平了谁又在召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