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就这画面,十几分钟没反应,是卡死了?

楼主(2021-08-05):
A卡测试,就这画面,十几分钟没反应,是卡死了?

网友:
NVA14是啥卡,没见过,比较常见的是NVA10

网友:
想白嫖6800 5700的测试命令?没有没有四位数的红包很难

网友:
我遇到一张5700也是卡1002 navi10 gpu,只有第一次过了这里,成功测试了显存,但是查询结果的时候就卡死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