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核心镜面有个小坑,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1-08-05):
    在给笔记本换硅脂的时候,发现显卡核心镜面有个小坑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安装上去看下能不能用,能用就可以用不能就挂了。我安装过一个边角碰坏的,都用几个月了都没返修回来啊

网友:
装上是能用的,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是芯片遐思,还是安装散热器的时候不小心压出来的?好多年前的奔3处理器,也是这种裸片,安装散热风扇可能是卡子力太大的原因,也是把芯片边上压出了小的缺口,不过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芯片遐思,还是安装散热器的时候不小心压出来的?好多年前的奔3处理器,也是这种裸片,安装散热 ...

估计芯片原来就那样,我是第一次拆,拆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笔记本出保了,看看能用多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