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只有代号的MOS管,有那个大神知道型号的

楼主(2021-08-05):
只有代号的MOS管,查不到有用的,近似的版型又不用这管,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不需要知道型号。料板上同类搬过来就行。你这明显是上下管都整合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知道型号。料板上同类搬过来就行。你这明显是上下管都整合在一起的。

有板料那还有问你们啊,大哥。

网友:
这个淘宝上有型号啊,还一大堆我寻思着也不难找啊型号RT8207M

网友B:
啥意思  不是电容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不是电容短了吗

是电容短了,MOS管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