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设置为集显启动,有问题的独显插上,就害得集显不亮机有背光,什么情况 ?

楼主(2021-08-05):
BIOS里设置为集显启动,将有问题的独显插上,就害得集显不亮机有背光,卡A0,各供电正常,A卡。什么情况 ?设置自动选择显卡启动就卡B2,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说明有问题独显需要电流大,导致系统保护。

网友:
13333333333333333333456这说明有问题独显需要电流大,导致系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