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R9 270X 2G超白金一个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1-08-05):
求助,蓝宝石R9 270X超白金显卡,掉了一个供电芯片,不知型号!哪位大神有此老板能否告知型号?不胜感谢!!!

网友:
普通的DC-DC

随便找代换就可以了

输入找12V输入范围的(或者测量左边固态电容链接到芯片引脚端就是输入电压),引脚是DFN封装,距离自己拿尺子量一下,然后引脚是10PIN

输出根据用途猜测(就是把其他正确的电压全部量出来,然后对比找出没有的电压就行)。找到这些条件就能找到代换的型号

网友:
先量量输出有没有短路,大概率核心死了。看着焊盘烧了

网友(2021-11-03):
你的型号我刚刚有一片板子在修,丝印A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