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打开后一直卡在这

楼主(2021-08-05):
华硕H61M-E打开后一直卡在这个界面,进去设置CMS为打开状态,还是不认得硬盘,不进系统,在论坛里找来找去都不奏效,换硬盘也不行,折腾了一个小时没搞定,最后把硬盘线换了另外插口,神奇是的竟然好了。有没有遇到同款问题的伙伴?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报的就是BIOS的问题啊,实在不行重新刷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一般的估计都会怀疑南桥

网友:
你刷个BIOS 必好的

网友(点评):
换了一个硬盘主板口就好了

网友:
就硬盘线问题。

网友:
首先需要排除接口问题,再修主板啊。不然你搞都搞死了

网友(点评):
有点先入为主了,提示了BIOS就一直找程序的事

网友A:
这不就是接触不良吗?平常我肯定是换新硬盘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接触不良吗?平常我肯定是换新硬盘线。

向你学习,我技术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