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图纸上的RS1是什么?

楼主(2021-08-06):
显卡图纸上的RS1是什么?

网友:
显卡的检流电阻

网友:
通常都是功率采样用途的

不能随意代换,高精度的,弄错了就导致压降严重

网友:
阻值好像是5毫欧的。

网友:
精密采样电阻

网友:
精密电阻,薄片的。渣渣华硕的最爱

网友:
采什么样,直接一坨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