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的板子5V对地只有27欧,怎么查啊

楼主(2021-08-06):
我看别人的同款板子5V有300多,开机上电后主机亮一下然后断电,一秒左右后再自动启动,跑码卡A2,这到底是啥坏了

网友A:
这是垃圾渣渣华硕板的脑残设计。。确实是5V对地只有25欧姆左右,看我发过的帖就知道了。你拍个ATX下面的图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5V对地没短路?

网友:
5V对地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垃圾渣渣华硕板的脑残设计。。确实是5V对地只有25欧姆左右,看我发过的帖就知道了。你拍个ATX下面的图 ...

所以5V对地27欧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开机掉电一秒后自动启动然后进不去系统,提示按F1 显示器亮的屏幕黑了

网友:
5V对地不是短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不定时关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5V对地27欧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开机掉电一秒后自动启动然后进不去系统,提示按F1 显示器亮的屏幕黑了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故障不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垃圾渣渣华硕板的脑残设计。。确实是5V对地只有25欧姆左右,看我发过的帖就知道了。你拍个ATX下面的图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