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张蓝宝石RX5600XT维修

楼主(2021-08-06):
大部分是3.3v短路,基本故障都在电容。也有个别显存问题。15张全部修复。测试比维修更麻烦,因为我是保证测试24小时的,两台矿机每次只能测12张,还有其他客户的卡也需要测,估计两天才能测完!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A:
3.3短路的A卡其实挺危险的,直通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短路的A卡其实挺危险的,直通核心。。。

还好!客户昨天测试了,有一张返修

网友C:
我下一个这软件是不是也可以挖矿了?两张1050ti一天可以挖多少会不会连电费老师赚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下一个这软件是不是也可以挖矿了?两张1050ti一天可以挖多少会不会连电费老师赚不回来?

1050T一天只有三四块钱,电费是够了,就是没啥赚的

网友(2021-09-06):
这个有点儿厉害了。

网友:
5600维修多少钱

网友:
蓝宝石588  3.3短路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客户昨天测试了,有一张返修

5700x的3.3不直通核心

网友(2021-11-04):
请问,我有一张5600xt的卡,测显存时程序报错,大致翻译了下,好像说驱动不支持,是怎么回事?命令用的是./tserver -boardtest=memfa

网友:
没修到过,我也不清楚

网友:
老板,回个话呗,5600xt用哪一个文件测试?我用rx57009测试为什么显示12个通道呢?显存只有6颗,怎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