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无限重启

楼主(2021-08-06):
系统不会做,更换硬盘后故障依旧,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出几十块钱找会的人做。连基础都没有瞎折腾。

网友:
surface老出故障了,rufus+iso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没做系统就先干了硬盘??

网友:
是个狠人

网友:
建议先做系统,这种可能有安全启动保护,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MOS设置启动

网友:
系统不做就直接干硬盘

网友:
CPU挂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换硬盘? 依据是什么
能不能进pe?
原始故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