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G15不断闪屏解决方案

楼主(2021-08-06):
戴尔新上市的G15系列产品,有部分机器出现闪屏现象,昨天研究一下午,基本解决,具体步骤如下:
一.调整监视器的分辨率为60GHZ
  • 首先在Win10桌面空白处,单机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进入“显示设置”如图。

    ]
  • 点击显示设置最底部的“高级设置”,如图。

  • 继续点击高级设置最底部的“显示适配器属性”如图。

  • 在最后的显示适配器属性中,在顶部切换到“监视器”选项,就可以看到“屏幕刷新率”设置了,如图。

二:到戴尔官方下载官方的最新的bios更新程序和显卡驱动(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zh-cn?app=products)事先准备好机器的快速服务代码,输入找到相应的驱动即可。

网友A:
新款这种故障多吗?还没遇到哦

网友:
谢谢,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B:
调整监视器的分辨率为60GHZ

网友:
有的没用啊这样调

网友:
    新机器还没遇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监视器的分辨率为60GHZ

这是什么显示器啊?哈哈

网友D:
什么原理,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这种故障多吗?还没遇到哦

我碰到好几个了,总感觉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屏幕的电源启动版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理,不是硬件故障

不是很清楚,新本新板子没图纸,根本没法研究,我就直接返厂换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显示器啊?哈哈

说错了,应该是刷新频率,还望谅解

网友(2021-09-05):
楼主软件功底深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