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TB62514FG芯片的求助

楼主(2021-08-06):
1.故障:自用的老X201笔记本,一天突然无任何征兆的坏掉了,插电无任何反应,拆下主板,先测各路供电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公共点也无短路;上可调电压测试,电流跳到0.02A就直接归零,拔掉重插,依然是0.02后归零。2.检修:
(1)测试TB62514FG芯片,61脚正常发出3SW电压,46脚的-PWRSHUTDOWN信号,开机瞬间有3.3伏高电平,然后立马拉低,应该是保护了;
(2)翻了相关帖子,同样故障的要么是升压电路故障,将升压电路元器件测试一遍没发现问题,将D76、D74、C373、C654全部更换,故障依旧;
(3)要么是温度检测的问题,将温度检测的几个热敏电阻全部检测一遍,全部正常,芯片的58脚TH_DET引脚电压也低于0.5伏,正常;
(4)芯片相关外围元器件都测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到此,只能怀疑是TB62514FG芯片了;
(5)到马云家买了2个新的TB62514FG芯片(商家承诺是全新原厂,但不包上机),但更换后故障依旧,我就没思路了,放了2天。昨天晚上没事就重新搞搞,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给TB62514FG芯片加热一下(吹芯片正面),立马插电就可以正常上电亮机,但稍凉一下就不行了,测试了多次有效。怀疑虚焊,重新加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确保每一个引脚都焊接好了,但故障依旧:加热芯片立马插电就可以开机,加热之后等一下再插电就不行。
3.求助:
(1)各位遇到过这芯片故障现象吗?芯片加热一下就正常,凉了就不行。
(2)能否推荐一下TB62514FG芯片的商家(可私信),现在不良商家太多,鱼龙混杂,想重新买个芯片。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查查周围电路,换一下现象一样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查周围电路,换一下现象一样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谢谢您的解答,除了过温检测,-PWRSHUTDOWN信号还有什么限制信号会拉低?欠压?因为-PWRSHUTDOWN信号开机立马拉低了,实测3M和5M电压还没有来得及升上来,5M电压只升到2点多伏、3M电压只有0.8伏就关闭公共点了。不知道是否正常?
另外,为了确认-PWRSHUTDOWN不是被后级拉低,我曾尝试将TB62514FG芯片46脚的断开(挑开引脚),这样-PWRSHUTDOWN就不会拉低,可以产生公共点,后边的3M和5M电压都正常,确实不是后级拉低;
也曾尝试将-PWRSHUTDOWN控制的Q22拆掉,TB62514FG芯片46脚的-PWRSHUTDOWN就不会拉低成低电平。
不知如何入手了!

网友:
确实是TB芯片的问题,重新买了一个TB芯片,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