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190有线网卡

楼主(2021-08-06):
      R270-15IKBN不加电,电流表cc灯闪,说明主板有短路,测b+阻值正常,裸板能加电,最后锁定了网卡芯片,跟客户报价,客户说他有线网卡不用,直接拆了,加电无显,刷个bios搞定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为何拆掉网卡还要重新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为何拆掉网卡还要重新刷bios?

二修机,bios别人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