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右下角每隔十几分钟弹出红色警告框显示+5V 0.0000等等警告

楼主(2021-08-06):
电脑在使用时有时下角弹出红色警告+5V     0.0000等,华硕P8B75-V(B75EXPreSS芯片组),电脑有时候会提示VCORE 0.0000V有时示+3.3V 0.00∨,有时+3.3  2.4V这是神马意思,是电源不稳定吗?那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软件用了有啥鸟用,只要主板正常就行,你进BIOS里去看电压也是会跳的。

网友:
软件报错

网友:
电阻变质了,检测电压升高,有点位图很容易搞

网友:
是主板自带的软件还是

网友:
估计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了,这种故障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