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Optiplex5050 7050通病

楼主(2021-08-06):
故障现象:关机状态下,cpu风扇狂转(噪音大);开机状态下,机器运行正常。
故障解决:主板电源接口附近,PQ11击穿,更换即可。

网友:
我有碰到一个,是电源坏了

网友A:
关机状态电源都不供电了,CPU风扇为什么还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电源都不供电了,CPU风扇为什么还会转?

这款机器关机状态下,电源有12v给主板供电的,正好通过PQ11给风扇供电。

网友B:
如果知道PQ11的型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PQ11的型号就好了

PQ11原型号:8103

网友:
这种一看就不好换,会把接口吹糊的

网友:
遇到好几次了,确实是通病,还有的电源也容易坏

网友:
7050版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