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内存条上元件参数

楼主(2021-08-06):
元件位置下图黄色框,清金手指的时候干掉了此元件。现在能点亮,但是有不稳现象。尝试查询ddr3电路图纸(论坛里找的下载0大小不能用),原本推测可能是64-65脚之间0402 的100nf 滤波贴片电容,结果换上后直接无法点亮了。
找了个近似的图片,相同位置白色的贴片电容?拆下来vc97万用表测不出容值。换到三星条上能正常运行。

补充内容 (2021-8-7 09:25):
已解决,2.2pf电容

网友A:
10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欧电阻?

好条上拆下来的白色元件,欧姆档量出M欧级别,这个位置应该是电容滤波吧。

网友:
乌龙了,数错脚位,这个元件应该是2.2pf贴片电容。

网友:
滤波,掉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