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有偿飞利浦284E5Q型号故

楼主(2021-08-06):
有偿 有偿 飞利浦284E5Q型号 故障背光不上升压
可以开关机。灯条好的。 求大神指导有偿

网友:
换过oz9998 ic

网友:
有没有大神在线指导。长期在线

网友:
oz9998 7脚连到场管无电压。

网友:
灯条完全确定好的情况下,查这个芯片的3脚的电阻,好像这个芯片的反馈电阻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阻值变?还是直接换?  可以在线指导不?

网友:
芯片7脚到场管无电压。

网友:
芯片7脚到场管无电压

网友:
求大神 有尝

网友:
有没有师傅

网友A:
能开关机说明主芯片基本正常,把灯条控制端连到电源指示灯上,可以让背光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关机说明主芯片基本正常,把灯条控制端连到电源指示灯上,可以让背光亮起来

飞线?现在是背光有12V 就是不升压。背光芯片没坏。

网友:
有偿 有偿 长期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想查单个电阻电容很难,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加装一条升压板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2021-09-13):
换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阻就搞定了

换什么电阻 ?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什么电阻 ? 求教

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有没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