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X1Carbon 6th NM-B481 不触发

楼主(2021-08-06):
NM-B481 不触发,PQ2不过,没有-PWRSHUTDOWN信号,通过图纸找到U101,其旁边的D8虚焊(别问我咋知道的),可能会是这款主板的通病。希望对维修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讲的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我也是个小白,按我说的弄就完了。要是具体讲:就是看图纸,找到哪个芯片发出的信号,这个芯片工作的条件具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个小白,按我说的弄就完了。要是具体讲:就是看图纸,找到哪个芯片发出的信号,这个芯片工作的条件 ...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老司机,杀通病呀

网友C:
有没有遇到过  触发掉电然后就再不能触发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遇到过  触发掉电然后就再不能触发了的

没有遇到过,查查是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2021-11-02):
二级管虚焊,还是第一听说,除非人为。估计是加焊热好了,还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