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ts450显卡图纸

楼主(2021-08-06):
型号为技嘉GV-N450-512I

网友A:
本来掉一个电容,我估摸着另一个差不多就拆下来测量,然而杯具的是另一个被我拆坏了,这就很尴尬

网友B:
4.7U/6/X5R/6.3V/K  C711
4.7U/6/X5R/6.3V/K C743

网友:
4.7U/6/X5R/6.3V/K  C711
4.7U/6/X5R/6.3V/K C743
这是2个电容的参数

网友B:
这是2个电容的参数

网友(点评):
不错的定位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掉一个电容,我估摸着另一个差不多就拆下来测量,然而杯具的是另一个被我拆坏了,这就很尴尬

最怕这样  要是个电阻  更加悲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U/6/X5R/6.3V/K  C711
4.7U/6/X5R/6.3V/K C743

感谢大佬,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这样  要是个电阻  更加悲伤

对啊,也不知道啥时候碰掉的

网友:
有这个图纸?

网友:
图纸位置图早放出来了  不过没有这种格式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2个电容的参数

谢谢大佬给的参数已经换上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