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换屏问题求助】外星人m17 r4

楼主(2021-08-06):
型号:外星人m17 r4 笔记本(2021年款)

笔记本原本的360hz屏和上半部分基本上都被砸坏了(从2米高掉地上还滚了几圈),想换个屏。因为某些原因,没有保修,所以我想自己修一下。

请问能用同款笔记本的4k屏加上半部分直接替换吗?还是必须要同款同样频率(360Hz)的屏幕。另外,用别的型号(m17 r3 或者 m17 r2)的上半部分替换可以吗?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维修

网友:
我们换都是根据屏后面的型号定屏   一般卖屏的都会提示有几种价格的  色域  刷新都不同

网友A:
屏幕什么样子了。。。有照片吗

网友:
我把上半部分拆下来了。照片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什么样子了。。。有照片吗

照片已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