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有串号无服务

楼主(2021-08-06):
板号 820-3675-A
正常使用后突然无服务
可以读取IMEI串号,调制解调器固件也能读到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一点点查信号锁定是哪一个芯片坏?
我也查了一下,有人说这个是通病,但是说法不一,更换的芯片也不同,我想锁定哪一个坏?

网友:
基带cpu飞线应该能好

网友:
都知道先搞基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