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2070显卡再次求助中,

楼主(2021-08-06):
技嘉2070显卡不显示,全版电压都OK,只有MP8858无电压,再坛友meohaimat01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个MP8858的资料
但经过确认,MP8858只是给USB-C供电的。可以排除这IC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不显示,但全版电压都OK,NVDD,FBVDD,PEX_VDD都有。显卡复位PEX_RST_BUF*也OK,时钟也起震了,
但就是不显示。PCIE接口的16对电容也OK。实在找不到问题。
现在唯一觉得不对的地方,就是显卡的BIOS上打不到波形。但BIOS到GPU核心无断线,BIOS的1.8V供电也OK。
但显卡修的少。不知道算不算正常的。

网友:
按你说的那只有核心废了这一个可能了,看看缺角或者飞边开裂了没

网友:
用软件跑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存出问题

网友:
想要图纸点位可以找我,技术上就帮不上咯

网友(点评):
老大,能给分图纸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