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06):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Mate30 Pro

【故障现象】: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按下开机键后出现的0-50ma来回摆动。

0-50ma来回摆动 图1

【故障分析】:

  按下开机键后的小电流,首先要知道此时工作的有两个电源,一个是主电源,另一个是第三端电源。这种电流如果是没有第三端电路的机型我们通常考虑是主电源降压某个通路短路,导致CPU没工作,从而不开机但在有第三端的机器里面,第三端也是按下开机键之后开始输出第三端供电的,就要检查第三端通路是否也有问题。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由于是第一次修华为Mate30pro,所以比较懵逼,感觉这个电流是电源降压短路,所以首先分层,要测电源周边电容。

测电源周边电容 图3

  分层后测量主电源周边电容全正常。

测试电容正常 图4

  继续测周边电容发现这颗电容短路。

  对照鑫智造查看,此电容就是第三端通路上的电容,早按照我一开始的病情分析就直接测第三端多好,就不用分层了。

  在第三端通路上不用拆屏蔽罩的地方都在那里,给他们熏上松香烧机。

点位图 图6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烧机发现字库左侧这里发热。

点位图 图8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

  扒开黑胶拆之,装机测试电流表可以开机,但是电池加密所以会亮LOGO重启。

亮LOGO重启 图10

  换上电池开机就会不开机 上家说换过电池座子。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1

  把电池座子又换了一遍,电池座子小板拆了看下焊盘都正常,给电池上电发现不充电。更换一个电池就能开机了。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2

  但是不触摸。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3

  结合刚才拆下来过电池座子小板,观察周边发现一个五脚管,估计是它碰了。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4

  仔细观察发现五脚管一个脚虚焊,右边电容也移位了,这个管子肯定就是触摸供电管。

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5

  给供电管补稀浆,把左边电容归位。

把左边电容归位 图16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华为Mate30 Pro重摔不开机故障修复。

修复图 图17

相关阅读:
华为mate30pro充电正常手机无法显示,用电流表可以显示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5746-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电池要搬排线吧,不然进不了系统

网友A:
电池都加密,以后还能自己换电池吗?

网友:
修的好。介绍的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修好估计也不稳定

网友:
VDD_BUCK_BOOST短路。大电源都工作不了,没这么大电流

网友:
牛X的赖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加密,以后还能自己换电池吗?

有解密好的电池卖

网友:
师傅的联系方式,想找师傅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