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8 和w10 激活码,把杀毒软件关闭之后再点激活

楼主(2021-08-06):
Win8.1,W10,激活工具 KMSpico使用指南:
- 首先运行 KMS激活工具;接着同意协议,之后都是下一步即可;
- 稍等片刻,系统就激活完成啦!可以到系统属性中查看激活状态。
- 注意:系统激活时,需要连接网络,并进行网络校时,电脑时间不对无法激活!
无法激活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 直接装Home版就行了

网友:
kms激活,其实就3行,和杀毒软件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做成软件的,还得关杀毒的。。。。不好说

网友:
数字激活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