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抖屏

楼主(2021-08-06):
MacbookAIr原系统正常,装W10后,会出现视频发的问题现象,大家有没遇到过,给个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遇到过一次屏的问题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苹果系统没问题,win10核显驱动一打上就类似花屏,禁用驱动重启在核显驱动禁用的情况下屏幕就不闪了,客户拿回去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苹果系统没问题,win10核显驱动一打上就类似花屏,禁用驱动重启在核显驱动禁用的情况下屏幕就不闪了,客户拿回去没修了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找个专用修改过的驱动

网友:
cpu问题 不是驱动问题 你这款应该是12年双桥的 换U解决

网友:
搞定么有  ?

网友:
屏或者U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真的是很头疼

网友:
禁用集显试试,如果不抖不是驱动问题就是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