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开机报错,无限重启求助!

楼主(2021-08-06):
T440P 开机报错,无限重启求助!

可以进BIOS,可以U盘启动到一半也是出现报错

目前尝试了  1,刷BIOS  2,裸板测试   3,更换内存
全部故障保持不变
没思路了  求助!

补充内容 (2021-8-7 20:13):
头疼啊 换了垃圾双核 一切正常, 订了颗I5-4300M 回来装上,报错依旧。。

网友A:
见过论坛有说是CPU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换CPU。

网友B:
这CPU板载灌黑胶的,还是在多查查

网友:
吹一下CPU试试

网友:
加焊  U  不行换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CPU板载灌黑胶的,还是在多查查

你不了解这款笔记本就乱说啊,这款的CPU可以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板载灌黑胶的,还是在多查查

搞错了 当成t44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了解这款笔记本就乱说啊,这款的CPU可以更换的

搞错了 当成t440了

网友:
建议换主板

网友:
头疼的问题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这报错八成是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论坛有说是CPU问题。

元老级大神

网友:
不是bios 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