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

楼主(2021-08-06):
  请教一下 CPU通过一颗电阻到显示座得  TP-CLK时钟信号   这颗电阻损坏   看图纸显示阻值是10R非常小,这种电阻能短接嘛

网友:
如图  红米K30

网友:
设计层面不建议去掉

网友A:
找一颗10欧就那么难?

网友:
可能是起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颗10欧就那么难?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上面 10欧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上面 10欧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上有

直接在图纸上搜一下就有了,搜到再去主板上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