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Z7-CT7NA 进水不开机 简单维修 另有图纸一起奉上

楼主(2021-08-06):
机器来时不开机 拆机看 24780处进水其它地方还好(清洗了一下腐蚀的元件)  加电 没有电流反应,测公共点电压只有0.7V左右  测MOS管控制脚 电压只有1.5V 左右    习惯的测了一下 24780 的引脚对地 对图纸看基本正常, 目测了一下 周围的元件 也没以有发现 掉件 的情况     查24780 的P28 有19V 的电压进来 ,在测其P6  ACDET 电压 发现没有电压 看图顺藤找到 元件 PR34 PR31 测其阻值 发现 PR34 阻值不对    用风枪拆下来一看  有一个引脚已经腐蚀掉了 找一个 470K 的电压安上  加电试机 此处 有了2.6V  的电压 待机 3 V  5V 也都出来了。 提示:(进水严重的机器 最好是把元件 拆下来看下 焊盘)  老司机 看看笑话就好了      最后 我把BIOS 也传上来给大家用 (某宝上买的、) 同志们有分的给加点 发贴不容易

网友:
第一我  来坐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串联分压出了问题了。

网友:
教我一招最厉害的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进水维修要么小问题要么修几天

网友:
进水的焊盘容易氧化。。。。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编程器读取的Bios,我用cH341A,不能识别神舟笔记本Bios芯片

网友:
学习了,技术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RT809F  很好用  不过 我换了第三个了

网友(2022-03-08):
战神做工感觉也不咋地,很容易击穿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