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0重摔不好开机插卡关机故障

楼主(2021-08-07):
客户拿来一台小米10重摔不开机,拆开主板可以开机松手就关机或者定屏,拆下主板变形位置为cpu,这款没有封胶直接加焊,装机测试可以开机了!待机测试发现自动关机了在开机就又定屏或者不开机了,直接拆主板重值,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当客户来了把sim卡插上后问题来了,手机自动关机了,按开机键开机进系统界面就又关机了,然后按开机键问题依旧,不插卡一切正常,然后拆下主板对应图纸发现5G基带就在cpu旁边怀疑虚汗,然后重值装回!装机测试恢复正常!首次发帖没技术含量!

网友A:
这个,跟基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基带有关?

是的,插卡进界面就自动关机!重值基带修复了!

网友:
用的什么钢网